[维修求助]
兄弟DCP 7080不进纸

楼主(2022-02-20):
这个啥情况啊 我换自己的硒鼓 同型号的机器上去也是不行呢 求助 本人对打印机不懂
求助

网友:
硒鼓清零百度一大堆。

网友:
修打印机的都是高手

网友:
换进纸辅助轮

网友:
要拆开运行看看是不是进纸问题

网友:
硒鼓要清零

网友(2022-06-08):
换传感器,拔掉也行

网友:
1、先清理打印机内部触点,再硒鼓清零。
2、检查纸盒拖板是否弹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