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Y430p捡钱记

楼主(2022-02-21):
  一台联想Y430p待机电流0.001,按开关键后电流0.022不动,拆开后壳看到内存槽边上板号为 NM-A031 rev.1.0,找到图纸查看开机时序图;

   点开关后EC有发出PBTN_OUT#给桥,发现桥有发出SLP_SUS#
,但S3 S4  S5桥都没有发出,查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.怀疑ME固件损坏,该板为双BIOS芯片,一个标号为UH52的16M位芯片,另一个标号为UH53的32M位芯片;拆下俩芯片编程器读出为文件UH52.bin与UH53.bin,WINHEX打开发现UH52.bin中存的是BIOS固件首.

UH52.bin与UH53.bin所在文件夹打开命令,运行 copy /b UH52.bin + UH53.bin 0000.rom得到完整的BIOS固件文件0000.rom.

  UEFITool工具打开0000.rom文件发现ME固件版本为9.0.20.1447,ME固件大小为17F000h,ME固件起始偏移地址为1000h

由大小得知是1.5M的ME固件,打开ME固件库找到 9.0.20.1447_1.5MB_PRD_RGN.bin 文件备用.

由UH52.bin文件与ME固件大小得知ME固件全部保存于UH52芯片,为了省事决定只采用UH52.bin文件合成ME固件.
WinHex打开UH52.bin文件,转到偏移量1000h,定义起始选块,
ME固件起始偏移地址1000h + ME固件大小17F000h = ME固件起结尾偏移地址180000h,
转到偏移量180000h,定义选块结束;选块上右键--编辑--采用16进制FF填充选块.

WinHex打开ME固件库找到 9.0.20.1447_1.5MB_PRD_RGN.bin文件,编辑菜单--全选;编辑菜单--复制选块--16进制数值;
到WinHex-UH52.BIN编辑界面,导航--转到偏移量1000h;在该行第一个字节上点击鼠标左键以定义编辑位置,同时在该字节上右键--编辑--剪贴板数据--写入;
保存文件,编程器刷入UH52.(注:本合成ME方法只适用于9系与9系以前的ME,10系11系的请查看本人其它贴子)

镊子短接JCOMS2与JME1跳线点清除COMS,按开机键,快速开机进系统.

上图是短接点,顺便提一点,该机型光驱位托盘安装固态盘可以用来装系统.
很久没发贴子了,发个帖子涨涨人气.
修起来容易写贴子难,打打字,截个图,排个版;不知不觉也转钟一点了,能加分的朋友加个分,加不了分的朋友捧个人气.

附上合成ME后的BIOS固件:
联想Y430p板号NM-A031

网友A:
怎么改BIOS 默认打开网卡启动  主板掉电会恢复出设置。

网友:
合成BIOS,那里详细讲解

网友:
高手改ME,好好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师傅帖子 必定加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怎么改BIOS 默认打开网卡启动  主板掉电会恢复出设置。

网吧机器么?
AMI的BIOS有专门的工具

此两地方由Disabled改为Enabled,保存刷入.COMS掉电也能默认由网络引导.前题是不能接有硬盘,U盘等其它启动设备.

网友:
技术加运气

网友:
BIOS固件和ME固件都是什么开头和什么结尾的?

网友:
太感谢了  好经验

网友:
EX打开发现UH52.

网友:
大佬,13、14、15、16的合成ME教程有吗?

网友:
很详细的教程!

网友C:
ME显示NA,用FPT刷带ME的BIOS也还是只刷了BIOS区域,ME因为是NA导致不会被更新,大神还有更好的软刷BIOS方法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ME显示NA,用FPT刷带ME的BIOS也还是只刷了BIOS区域,ME因为是NA导致不会被更新,大神还有更好的软刷BIOS方 ...

用FPT刷整个BIOS固件包括ME模块,你得把主板上的ME保护跳线断接后再开机使用FPT刷入

网友:
太厉害了,高手高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FPT刷整个BIOS固件包括ME模块,你得把主板上的ME保护跳线断接后再开机使用FPT刷入

已经把me跳到12针了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吧机器么?
AMI的BIOS有专门的工具

华硕 H61M-E 的 CAP格式 BIOS怎么改啊 你这个软件打不开。

网友:
非常敬佩愿意分享技术的大佬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吧机器么?
AMI的BIOS有专门的工具

H61M-E 的 CAP 文件打不开, 转换BIN也打不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吧机器么?
AMI的BIOS有专门的工具

找了好久 最后发现前面下的版本都不对  终于找到一个能用的了,差点放弃了。

网友:
师傅是高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网吧机器么?
AMI的BIOS有专门的工具

日前改了之后刷不了啊 老板怎么弄啊  前800的代码也复制换进去了  刷的时候提示 安全验证失败

网友:
学习使我快乐

网友:
学习了,太专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已经把me跳到12针了,没用

那就是FPT工具的版本不对,先用工具查看BIOS文件中ME的版本,再使用相应的ME固件工具包中的FPT工具刷入

网友:
会改ME 的都牛逼 666

网友:
哪里有BIOS 合成的教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FPT刷整个BIOS固件包括ME模块,你得把主板上的ME保护跳线断接后再开机使用FPT刷入

你说的不对fpt版本是对的,和me更新逻辑有关,当检测不到me,就不会更新me

网友:
高手!!!进来学习一下。

网友:
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人,好好学习一下先

网友:
楼主,坐标哪里?

网友(2022-05-24):
发现问题,这2个rom都是3vs供电,s0态电压

网友(2022-09-10):
ME的固件库哪里可以下载到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分享ME固件库的么

网友:
请教大神,用NVflash强刷GT745M的VBIOS一直提示没找到显卡,大神还有更好的办法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