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巨龙1250w矿机电源维修记实

楼主(2022-02-21):
下午矿老板过来刷显卡的bios,顺便拎了两只昨天晚上刚炸的电源,长城巨龙1250w和鑫谷1250w
描述是关机,再开就没反应了。
上检测仪,滴了一声就没反应了。
5vsb正常.
示波器12v和3.3v触发正常。缺5v
驮出rigol 811a把5v 补上,12v正常供电了。
剩下开始拆板,本来准备直接把小板拆了换,结果5v的小板在最里面,拆掉监控板和3.3v板之后,5v就不想拆了,先换颗apw7073再说。
两张小板加监控板三板挤在一起还是有点麻烦的
监控板是单排针,还可以拆一下,小板都是L形两排针,只能拆L形短的那一头,装的时候再原路安回。
如图所示,第一层监控板 第二层 12-3.3v 标识在顶部 第三层 12-5v 标识在底部

网友:
少于100不给他修

网友:
还不如直接说电源不修。

网友A:
楼主设备好专业,这个坏dcdc是通病,风枪拆比较简单,你这个太费力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设备好专业,这个坏dcdc是通病,风枪拆比较简单,你这个太费力了

有风枪,风枪稳和快,铬铁习惯了,本来不想换排针,想偷个懒,结果排针仍旧凉了。,

网友B:
这还搞个啥,直接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还搞个啥,直接换

换芯片也是换,换板也是换,换电源也是换,换人也是换。

网友C:
这个存量很大,二手的价钱不算贵,但技术确很难得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存量很大,二手的价钱不算贵,但技术确很难得,谢谢分享

搞着玩的,矿龙120,怎么修都是亏的,哈哈

网友(2022-03-27):
矿机电源损耗太大了,多收费。

网友D:
楼主设备齐全、手艺高超,还有一个追求更高技术的境界,佩服佩服。当今修ATX电源真心赚不到什么银两,不过想想连1000w+的ATX电源都搞得定了,那么其他中小功率的开关电源还是问题么?能搞定开关电源的维修,那么很多电子设备的维修也是迎刃而解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设备齐全、手艺高超,还有一个追求更高技术的境界,佩服佩服。当今修ATX电源真心赚不到什么银两,不过 ...

可能那天酒喝多了,心情不错,大部分的电源都扔在地上懒得修。。。不赚钱,毕竟没什么动力。evga和矿龙见的比较多,其他的反而不认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