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3 3579 充电问题

楼主(2022-02-21):
笔记本型号:戴尔G3 3579
问题描述:充电时断时续,类似于充5秒停5秒那种,适配器是原装的,在论坛搜索过,有大神发帖说更新BIOS就能解决,原BIOS版本是1.13,从官网下载升级到1.14后故障当时消失了,过了两天又出现,然后把BIOS版本一路升到最新的1.19,问题依旧,更新BIOS过程中键盘和屏幕亮度也出现过问题,基本上都是在下一次更新BIOS时解决了。
请问现在时硬件出现问题了吗?如何做简单的排查,或者哪位有过类似的维修经历,请大神分享下,谢谢。

网友A:
看充电芯片 更新BIOS  这有两种 充电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充电芯片 更新BIOS  这有两种 充电芯片

刚下载了精华贴里的BIOS ,版本有点低,能降级刷吗

网友:
有没换适配器试过

网友B:
是不是电池不行了,出现保护的情况?或者充电电流误检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电池不行了,出现保护的情况?或者充电电流误检测

软件检测的话电池健康度有60%,请问您说的充电电流误检测这个需要怎么测试呢

网友:
我有魔改好的完美BIOS 联系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软件检测的话电池健康度有60%,请问您说的充电电流误检测这个需要怎么测试呢

直接换个电池吧 这样快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换个电池吧 这样快点

好的,我先订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的,我先订一个

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通病问题。

网友:
所以,请问怎么维修呢

网友(2022-04-18):
弄好了没有?1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