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F551P报错

楼主(2022-02-21):
机器拿过来不开机,拆开测得USB滤波电容和USB芯片烧掉了,更换后开机0,02A测得EC触发正常,更换南桥后可正常跑码,但是开机报错一段音乐过后3-2-1短鸣,没思路了,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

网友:
BIOS刷了原厂的吗

网友:
    没修到过

网友:
刷过了,以前确定能用的,原籍的BIOS也合成试过了

网友:
最奇怪的就是换个屏后不报错了,键盘大小写灯也正常,就是不亮屏

网友:
有没有尝试重启几次试一下

网友:
换了主板都不行

网友:
确定好了,是屏幕排线的问题,由于之前有一个上半部,换了还是不行就没怀疑上面的问题了,有点尴尬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