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310M PRO-VD PLUS V星主板上电掉电

楼主(2022-02-21):
H310M PRO-VD PLUS V星主板上电掉电

网友:
按时序检查,不明掉电要上示波器。

网友:
看下VCCIO 和SA出供电有没有,可以尝试拉低VCORE的VR -PWRGD试试掉电不,我碰到一块板,VCORE实际已经出了,掉的太快,万用表测量不到。拉低PG后不掉电了VCORE也出来了,瞎查了半天主供电

网友:
按时序检测,想寻求帮助的话就多给检测出来的数据。

网友(2022-06-26):
按时序检查

网友:
我也想找这东西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