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T460S 网桥芯片坏了 不开机待机电流大0.12

楼主(2022-02-21):
联想T460S 网桥芯片坏了  不开机待机电流大0.12    不开机   跟他有关系吗

网友:
现已经拆掉了 还是不开机  。

网友:
他只是外壳塑料破了并没有坏,而且这玩意就算短路也可以开机 顶多不识别网线,查查待机吧,多学习一下,别瞎搞

网友:
是的要查下后面

网友:
网桥不是芯片,只是一个耦合变压器,这样说你应该能判断它的外壳破损会不会造成短路故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