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6-71-nh5b0-d02图纸

楼主(2022-02-21):
高价求6-71-nh5b0-d02 nh50dbmb-0d图纸,论坛的原件都对不上号

网友:
原件对不上

网友:
原机型号911me

网友:
穿不上去啊

网友(2022-04-22):
神舟战神系列好多板料和炫龙是一样的,但就是版号对不上

网友(2022-08-13):
我刚修到一台,论坛上下了几个图纸,都是实物图位置和图纸位号不一样。

网友A:
我在其它地方找到一份,好像对得上的

网友:
这个和我这个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在其它地方找到一份,好像对得上的

兄弟,能上传不?

网友(2022-10-14):
引用 网友A:
我在其它地方找到一份,好像对得上的

求6-71-nh5b0-d02图纸 !!价格好说

网友(2022-12-01):
求 6-71-nh5b0-d02图纸      楼上的打开  位号对不上

网友:
元器件对不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求!!!!!!!!!!!!!!!

请问你找了6-71-NH5B0-D02能对上号的图纸了吗?

网友:
请问你找了6-71-NH5B0-D02能对上号的图纸了吗?

网友(2022-12-31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找了6-71-NH5B0-D02能对上号的图纸了吗?

将就吧,找不来

网友:
就是,到处都没能找到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,一台不过保护隔离的机器,看版号芯片位置一点都不对

嗯呢!不好搞!我遇到的那台是不出独显供电,花了很多功夫,最好是GPU坏了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嗯呢!不好搞!我遇到的那台是不出独显供电,花了很多功夫,最好是GPU坏了!

我这台不过保护隔离,测量主供电后继短路,烧机烧不出来,最后拆掉CPU供电,有一路是短路引起的,最后还没报价,用户传话不修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这台不过保护隔离,测量主供电后继短路,烧机烧不出来,最后拆掉CPU供电,有一路是短路引起的,最后还 ...

一般CPU的供电复合管短路,95%以上CPU都保不住!成本高,风险大!客户还嫌价格高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CPU的供电复合管短路,95%以上CPU都保不住!成本高,风险大!客户还嫌价格高........

够呛, 用户催的要命,就给他了

网友(2023-02-12):
图纸跟雷神911 plus 对不上

网友(2023-04-29):
图纸和神舟的也对不上,鑫制造的也是对不上。实物PL6 PL7是连一起的显存供电,图纸是分开的,一个显卡供电 一个显存供电

网友:
位置对不上,我也是找了好几图,不管用。

网友:
楼主找到图纸了吗?

网友:
感谢分享。6-71-NH5B0-D02板号一样,元件对不上。图片看上去都是一样的。神舟,炫龙真是多种多样。

网友:
   这个也是不对的,不用下载了

网友:
不好搞呢   哎

网友(2023-08-02):
谁能找到真正的图纸啊.显卡没电压 .没en跑了到ce.128脚.还不知道去了哪里.还是有什么电压没出来

网友:
图纸收下了,正在修一块短路的主板,明天研究一下,看还有没有希望!

网友(2023-10-16):
我也碰到一台这种笔记本,掉电,有不秒掉有时亮机掉,不定时掉电

网友(2023-11-27):
谢谢分享,正好用到

网友(2024-04-29):
对不上位号

网友(2024-06-07):
找个图纸真难啊 ,这么多人都找不到。这个图纸是压根不对,还是也可以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