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解决下,我这有一个106

楼主(2022-02-21):
求大神解决下,我这有一个1060 3g显卡,测量电压显示到1.8v以后就没有了,核心供电没有电压,测量up9501p芯片下面那个开启信号有3.3v,。怀疑up9501p芯片坏了,安装了一个新的后,3.3v开启信号也没有了,啥情况,1.8v一直有。我技术不是太好。麻烦大佬们指点指点

网友:
3.3v没有了,要么就是那几个6脚原件问题,要么就是你把芯片干坏了,还有可能掉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