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忙看下!!

楼主(2022-02-21):
主板品牌:华硕G20cb    H170主板+外置180W电源适配器
症状:关机后,时间长一点或者拔掉电源,再开机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再无反应。最后只有短接CLRTC跳线后(跳线帽2、3针短接一下,然后接回1、2针),开始像刷bios一样,风扇转转停停,弄一会后才进bios(不是直接进系统),进系统后,短时间再启动,各方面正常。。(bios里时间都对的,电池也是才换的,怕是静电改用的三项插头还是这样)。
平时异常:温控风扇有个最低转速,默认200转,但cpu刚启动温度低的时候,风扇是停转的,将近50度左右才开始600转左右(bios里设置最低600没用,除非关闭控制,一直满转)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到?
突发状况:刚刚还发现AD64主板温度100°C+,但鲁大师20C°,实际摸也没有过热的部件,应该是误报。刚想拍照,又没了。。。
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,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到底是硬件问题,还是bios问题(原来支持6代的主板刷的bios支持789代)?给小弟支个招,谢谢。

网友A:
感觉是bios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是bios有问题。

同一个bios文件,同款机型,别人没有出现我这种情况。请问是bios设置问题吗?

网友:
有一块类似的H61,在凑活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