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笔记本降频

楼主(2022-02-21):
神舟7代I5,用适配器一切都正常。单独用电池CPU就降频到1.45左右,刷过bios  换过充电芯片 换过ec 还是一样,求助哪位大神能指点指点。版号请看图标

网友:
这个是正常吧

网友A:
用电源才会全频工作吧   电池一般都这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源才会全频工作吧   电池一般都这样

不可能会锁频,本来基本频率就是2.5的。用电池直接降到最高1.5  这肯定就不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