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LA-J701P无待机,指示灯不亮的维修

楼主(2022-02-21):
  接到一台小新Air 14ARE 2020 板号:LA-J701P Rev:1.0,接上直流电源.待机电流0.004A,按开关无任何反应.指示灯也不亮.看来应该主板问题.
   拆开外壳,找到板号,到网上去找图纸,搜了一下,都没有.没办法只能凭感觉修了.先测了一下板上DC接口那儿有19V,再测板上其他地方,发现有个贴片保险处有19V,其他地方没有电压,看也是没过保护隔离MOS管.由于没图纸.没法确定那个是保隔MOS管.再仔细一看,发现有个四PIN的插座,边上有标JDCIN1,看来这是一个DC输入的接口,只是这机没用,边上有个贴片保险,直接从有19V贴片保险处飞了一根线到JDCIN1边上保险上.插上电源,按开关,电流马上就上去了,看来可以正常开机了.
   不知道是否这款机容易出现这样问题.不开机时,先测一下,这两个保险处,应该都有19V才正常.要是没有,可以飞根线试一下.

网友:
你是跳过了隔离保护吧。 飞的线旁边应该就是二个隔离管子。

网友:
遇到这种可以试试typec

网友:
主板名更正下是DS3

网友:
还是需要找到准确故障点的,隔离保护是是干啥用的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弄电池充放电正常么?

网友A:
充放电正常么?

网友B:
一般现在保护隔离都是N沟道也就是说G级要高电平才行,如果是因为G低电平不过19V 你强行拉电压可以触发,但是肯定不能充电的,也就是有问题的,如果G级条件是正常的,不过隔离那么你直接飞往往是有效的,这个要看情况的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放电正常么?

充电正常,那个连线的保险就是平时接充电口的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般现在保护隔离都是N沟道也就是说G级要高电平才行,如果是因为G低电平不过19V 你强行拉电压可以触发,但 ...

一般是P沟道的好不,应该说N沟道和P沟道都有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