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RT9045vin为1

楼主(2022-02-21):
各位大神,RT9045 vin为1.2V,REF为0.6V,VCNT为5V,输出的VTT电压为0.6付,是不是电压便宜?

网友A:
vin1.2v应该是低了 是不是vin有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in1.2v应该是低了 是不是vin有短路

查了一下,vtt0.6好像没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