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95D AMD3750CPU上电卡0.5-0.6左右

楼主(2022-02-21):
刷BIOS没什么成色   测量CPU供电二极体值0.0003  跟前一个小点电感对地为零  上电时没有显卡供电  各位大神  AMD的上时序是不是显卡供电也要出来电流才会继续上啊

网友A:
我也遇到没有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没有搞定

参考图纸测量显卡供电芯片基准都没有  供电开启由CPU发出的  也没有  先换换供电芯片试试了

网友:
AMD显卡虚焊 也会没有复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