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C3842电源管理芯片测量方法?

楼主(2022-02-22):
对了,电动车的充电器,3842的电源管理芯片,如何测量好坏?是不是给7脚供17V电,然后用万用表黑表笔接5脚接地脚,红表笔接8脚,测量是否有5V输出,没错吧,还有其它方法吗??

网友:
这样基本芯片正常

网友:
还有其它测量方法吗?一一介绍下

网友A:
这个用18伏供电到300伏位置或者插头位置,短接启动电阻,低压侧理论会输出正常电压的,

网友:
有示波器,直接测6脚是否有输出方波;如无方波,就再测7脚是否有供电(一般不低于10伏视为正常),如有供电无输出,就是芯片坏!

网友:
8脚是5伏基准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用18伏供电到300伏位置或者插头位置,短接启动电阻,低压侧理论会输出正常电压的,

短接启动电阻,如何短接呀?

网友:
从300v正极到芯片7脚中间有个电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