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TM-S3主板量产BIOS

楼主(2022-02-22):
WTM-S3 bios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BIOS ,微电脑 WTM-SE VER 3.1?

网友B:
工控软路由主板的bios

网友(2022-06-19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BIOS ,微电脑 WTM-SE VER 3.1?

S3软路由的主板

网友:
有刷过测试好的吗

网友(2022-12-01):
我的一样的板子,是J1800的处理器,已刷,可以点亮,就是MSATA不管用(刷之前也不管用)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工控软路由主板的bios

老哥你的板子的MSATA管用不管用,我有片一样的,MSATA不管用,其它都正常,挺稳定的一块板子

网友(2023-05-27):
老哥你的板子的MSATA管用不管用,我有片一j1900,MSATA不管用,其它都正常做nas用的,想用msata接口

网友(2024-05-25):
这主板 HDMI接口,经常不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