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X488显存报错

楼主(2022-02-22):
这样子是不是没救了,供电没波形有电压,vddci电压低

网友A:
楼主的描述不清不楚,供电没有波形值得是什么供电,就看这图片能给的建议之有更换A.C的显存颗粒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的描述不清不楚,供电没有波形值得是什么供电,就看这图片能给的建议之有更换A.C的显存颗粒

整套核心显存供电都无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整套核心显存供电都无了

这你就给我搞懵了,去年我修过的488,588不下200片,只要有电压输出,就必定有波形,如果是核心供电的话,有这种情况,一组或者多组供电缺波形,但是终究有至少一项有波形,你这种情况建议你先把A通道和C通道的显存换了在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你就给我搞懵了,去年我修过的488,588不下200片,只要有电压输出,就必定有波形,如果是核心供电的话 ...

请问一下大佬,这核心损坏的几率大不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大佬,这核心损坏的几率大不大

这核心坏的概率不大,维修就是要动手去验证自己的想法,问多了真的没有意义,我以前只修笔记本,
刚刚接触显卡的时候也是这样,找懂的师傅问,别人给你的只是大概的方向,最终都是要自己动手去验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