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美逊M24AD G2442WHI显示器通病 附带程序供下载

楼主(2022-02-22):
易美逊M24AD G2442WHI显示器通病。 附带程序供下载  通电灯不亮 , 用RT809f刷入不成功  拆下PM25LQ080存储器测试损坏 ,找了几个代替不成功, 网购原型号焊好一次成功刷入成功

网友:
思路清晰  楼主牛啊

网友A:
809可以刷 不用拆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09可以刷 不用拆机

关键它这个芯片损坏了,估计是在线刷不成功后拆下来刷也是不成功才怀疑是芯片坏了,然后网购同型号的。

网友(2022-08-02):
我下载一个试试看   不知道芯片坏没坏

网友B:
果然芯片也挂掉了,翻了一堆料板,终于找到一颗,刷了OK 感谢楼主奉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果然芯片也挂掉了,翻了一堆料板,终于找到一颗,刷了OK 感谢楼主奉献!

看来这个芯片确实容易坏,或者说,是这个显示器设计有缺陷,导致这个芯片损坏。

网友:
通病这种显示器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