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号1X00DH_V2.0的BIOS,首发

楼主(2022-02-22):
下载请对照板号

好板备份

网友:
这是工控主板?

网友(2022-04-29):
BIOS 测试🆗 可以用

网友(2022-09-23):
谢谢分享!修好一片。
客户自己买了一片板也是坏的。修好了他原来的主板。
可能需要改ME,我是直接改了的。
故障现象是“嘀一声”无显示,可以关机。

只有VGA显示,装机EDP屏不显示。
BIOS里只有LVDS的,无EDP的。
我的机器的两片屏都是PANDA LM156LF1L02的屏。

碰巧正在修此机器的同行,请帮我看看BIOS的设置是怎样的,在此先谢过!

网友:
我的主板板号一样,图片上方的EDP有排针。
所以装回去之后,VGA可以显示,EDP不显示。
我的两个屏都是熊猫的LM156LF1L02,EDP屏。
这个BIOS里LCD CNTROL设置只有LVDS、VGA和VBIOS DEFAULT三个选项。
空欢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