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版号DA0TMBMB6D0 进水

楼主(2022-02-22):
一个电阻进水 不知道电阻大小

网友:
小米主板 型号SN19425/00021701

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87429-1-1.html
这里有个经验图解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87429-1-1.html
这里有个经验图解,你可以参考一下。

没有用 我需要这个电阻的大小   谢谢回复

网友(2022-03-30)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用 我需要这个电阻的大小   谢谢回复

430K~~~~字数补丁

网友:
谢谢 机器已经拿走他

网友:
这个待机5V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啊,按丝印找淘宝百度都搜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