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DELL 15-3549 13302-1 有时不开机,半小时左右掉电关机维修

楼主(2022-02-22):
本子送来时说有时不开机,开机了,半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掉电,掉电后就会不开机,放置一会又可以开机。
测时发现可以开机,半小时不到就关机了。开次触发不开机。
拆机,看图纸,测量时发现问题。

3,5V待机芯片3V_5V_POK,有问题,拉低电压。
更换待机芯片后正常。

网友:
思路清晰  楼主牛啊

网友:
这机器RTC电路容易腐蚀

网友:
在CPU反面位置

网友A:
楼主您是说2角电压低,不能拉低5、6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您是说2角电压低,不能拉低5、6电压?

对,打错了,是2脚电压太低了。拉底不了5,6脚电压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  这种我都刷BIOS

网友:
这个是有技术 的

网友:
可以,掉电问题,你是怎么首先就来测这个,掉电我一般都不知从何下手

网友:
思路清晰     技术厉害

网友:
我有一台戴尔7559主板,也是偶尔能开机,开机后半小时掉电,原故障是无待机3 5V,换了待机芯片可以触发亮机,但是半小时后掉电,再次触发卡电流0.4,偶尔开机后能亮机,现在修的是毫无头绪

网友(2022-05-26):
多看多学,收获多多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