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700xt 驱动正常安装 gpu-z缺参数 什么情况?

楼主(2022-02-22):
5700xt 驱动正常安装 gpu-z缺参数
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?

网友A:
新版本GPU-Z看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版本GPU-Z看一下?

卸载显卡,重启了下,变成代码43了

网友:
核心虚焊吧 哈哈

网友:
机械师求保护

网友B:
报43是显存或核心,啥也不报就是还有其他问题。修到好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报43是显存或核心,啥也不报就是还有其他问题。修到好多了

我跑显存测试,报pcie总线错误,用的x1外接板。跑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