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啥牌子的钢网?

楼主(2022-02-22):
内存植锡钢网一吹就变形

,只能就一次,大家是直接吹,还是取下来钢网再
吹啊?

网友A:
温度搞高了,温度低点不会吧

网友B:
关键是温度控制和手法,多练练就好了,大部分钢网加热都会变形,多找办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温度搞高了,温度低点不会吧

350度,感觉不高,你是小网还是大网?

网友C:
感觉钢网都会变形…所以我用锡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关键是温度控制和手法,多练练就好了,大部分钢网加热都会变形,多找办法

买了个小网,不变形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感觉钢网都会变形…所以我用锡珠了

大网就是这样,小网锡珠不变形,就是得一个个调整位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网就是这样,小网锡珠不变形,就是得一个个调整位置

大网,先整体预热,然后在热风枪吹,会好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