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M-B461 开机没多久掉电

楼主(2022-02-22):
机号:L580
板号:NM-B461 EL480/EL580 开机都38秒或 1分掉电,测量电压都正常,请问…要查哪部份?

网友A:
开机有显示正常了吗? 是裸板测试的吗?开机按键电压对吗?你的问题这么笼统。不好回答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机有显示正常了吗? 是裸板测试的吗?开机按键电压对吗?你的问题这么笼统。不好回答啊

裸板测试  开机显示大约1分掉电

网友(2022-05-16):
楼主修好了吗

网友(2022-06-22):
修好了么。大佬。我也遇到到了

网友:
BIOS的问题,刷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