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海尔S400主板不上电维修

楼主(2022-02-22):
问题:海尔 S400不上电
品牌:Haier
型号:S400
配置:14.0寸,4G,主板板号:US45INE1 MB 8L
BIOS:0.00.19.HA
故障现象:接入适配器按开机按键电源指示灯不亮。故障现象:接入适配器按开机按键电源指示灯不亮。
维修经过:
        接入稳压电源,待机电流70mA应该是不正常,按开机按键电流无变化,测量开机按键电压5V正常,按下3.3V也正常;测量主供电及各路分支电源均无异常发现。那待机电流去哪了呢?摸到EC时轻微发烫,判断应该是EC或供电方向问题,测量VCC供电EC-11pins电压为零,此时判断是EC问题,因为如果EC无供电的话是不会发热的,EC内部短路了,拆除EC后待机电流7mA。

       在线订购所谓全新EC,到手果然与预期一样为二手芯片,用加热台将主板加温至180°左右,同步用风枪吹焊完成。清理PCB后,通电待机电流10mA,一次上电亮机,本来还担心是否EC有程序,还好此机型EC无程序,EC程序保存在BIOS芯片里,维修结束收钱。

网友:
感觉海尔是真的有点拉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

互相学习,哈哈

网友:
楼主发的图片尺寸好大哦

网友:
海尔修的很少

网友:
喜欢研究,哈哈

网友:
喜欢有研究主板的同行一起讨论交流哦

网友:
现在很难碰到海尔机了

网友:
有图纸吗?

网友:
这个案例,怎么似曾相识呢?

网友B:
班号很陌生,不知道哪家设计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班号很陌生,不知道哪家设计的?

参考下华擎精英志合设计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班号很陌生,不知道哪家设计的?

苏州精英设计

网友:
这个EC 确定没有程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