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垃圾机械师

楼主(2022-02-22):
机械师M510a,i7版,蓝天代工的,用电脑刷车机后忘了,汽车轮压了一下,屏幕碎,想着外接显示器用着先,好家伙,一进电脑硬件管理显示:该设备可能存在问题已停用,行,下载个驱动精灵,然后电脑打不上独立显卡……那我就重装原版系统,再从机械师官网下载驱动,好,独立显卡驱动能打上了,系统也能认出来了,但一启动有关于独立显卡功能的软件(鲁大师评测显卡功能,win7自带系统分级)直接蓝屏死机重启,风扇狂转,然后就进系统黑屏不显示,如果不打上独立显卡驱动,用集显就所有功能正常使用,也不死机,就是开机风扇转得大,真特么得劲啊。硬盘也换了试过,初步判断主板的独立显卡问题,但所有评测软件的硬件参数,都能认出显卡型号,显存等,只要不用独立显卡的功能就不会死机,奈何知识储备有限,特来请教大神们!!!!我该从何下手

网友:
一打开英伟达控制面板就这样,然后重启,屏幕黑但有背光就是不显示

网友:
来个大哥指导下

网友:
汽车压过了主板肯定受到伤害 显卡下面可能掉点了。

网友:
大神告诉你换主板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