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L8000U笔记,换屏烧主板。

楼主(2022-02-22):
起因是换高清屏,装上新屏几分钟后黑屏。连接外屏显示正常。还有电池不能开机,插充电器不按开机键自动开机。有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哪里故障?拆机主板上多个电容短路。

网友:
这主板不支持1080p吗

网友:
换屏没拆电池吗

网友:
咋会那么多电容短路呢

网友:
这些本来对地阻值很少的

网友:
如果短路开机不了。。。。华硕机子不上电池会自动开机

网友:
加拆的是xpu的滤波电容吧正常就是短路的

网友:
电容坏最好赚钱

网友:
看来是带电操作

网友:
内存螺丝没上好所以电池开不了。几分钟黑屏,屏幕问题

网友:
cpu供电的吧 阻值低而已

网友:
电容阻值小正常的,检查屏供电。

网友:
用一段时间才黑屏,这就还得先看看屏幕了,如果运气不好就是CPU或者显卡出问题了

网友:
诚聘笔记本维修工程师
工作地点:成都武侯区磨子桥数码科技大厦811室
薪资:5K-6K(根据技术,随时调整工资,欢迎挑战)
福利:工资+绩效+年终奖+社保+年假
要求:熟练拆装各品牌笔记本,能处理简单故障,(芯片级维修技术不限,可在公司提升)
公司业务稳定,维修量大,想快速提升维修技术的,抓紧时间联系

网友:
阻止本来就低,正常

网友:
这mofuzzai的问题。学习了!

网友:
屏供电转换芯片查一下

网友:
这是换坏了 注册的号来问的吧

网友:
带电操作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 ....

网友:
容易烧南桥就是CPU

网友:
现在的客户动不动自己来,b

网友:
华硕机器真TM难修,同样一个I5-5200U ,原本是普分屏裂吧,客户想换高分屏。TB一问要换屏线。定回来装上高分屏直接烧主板。忽略了一步,没查下屏的定义。 最后收回来慢慢耍,检查才发现,CPU EC EDP转换芯片全烧了,都是3.3V烧过来的。哎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