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R720无法开机

楼主(2022-02-22):
R720笔记本无法开机,笔记本拿到手后,插到电路表上无电流而且电流表异响,感觉笔记本主板短路,拆机裸板测试,只有内存电感短路,其它电感正常,使用烧机法测试,内存供电芯片发烫,以为内存供电芯片烧了,拆下芯片、两个MOS管,测内存电感阻值还是短路,拆内存电感测试后极短路,烧机法测试,加1.2V电压,电流表显示2A左右电压也没有被拉低,主板没有发热地方,CPU点温,各位老师是不是CPU坏了?

网友:
这机器没见过这机器没见过

网友:
昨天才修的,一样的7代I5,不充电.你那是内存供电,翘一下电感试试.内存供电会到CPU上去

网友(2022-04-25):
Cpu 发热,内存控制器gg  CPU g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