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用表芯片都是带程序的吗?

楼主(2022-02-22):
例如福禄克15b、17b的芯片:fs9721-lp3,还有那个为什么没人去研究胜利万用表的芯片啊?为什么只研究福禄克15包、17b这一个型号啊?

网友A:
胜利表一个才几个钱~~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胜利表一个才几个钱~~~

我觉得17b的芯片是没程序的,只不过是普通的io芯片而已嘛!我没说错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17b的芯片是没程序的,只不过是普通的io芯片而已嘛!我没说错吧!

这种简单功能机芯片直接固化就好了,无所谓程序不程序,当然,只要你愿意,单片机也可以,FPGA也可以,

网友C:
15b,17b都是用台湾富晶的专用芯片,非单片机芯片。相同芯片国内厂家也在用。福禄克自己的方案都是单片机,带程序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5b,17b都是用台湾富晶的专用芯片,非单片机芯片。相同芯片国内厂家也在用。福禄克自己的方案都是单片机,带程序的。

还是你说的最好了,我已经买了一个硬芯17B了,又有图纸,以后万用表坏了不用找不着北了!

网友:
有的芯片就不是单片机,比如7106,它本质上就是一个AD转换器,里面不带程序的,换上就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