占美小主机网卡维修求助!

楼主(2022-02-23):
主板能正常开机关机,设备管理器没有识别到网卡,网卡VDD33电压3.3v正常,VDD10电压没有,复位脚电压没有,晶振两脚电压没有,REGOUT电压没有,求助各位大佬给个思路吧!!换过芯片了,还是没有电压,CPU也加焊了!

网友:
bios里面也没有禁用网卡的选项  没法了  晚上回去刷个试试

网友A:
晶振和诣振电容更换试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和诣振电容更换试下。

晶振好像是好的  电容换过了 也是没有电压  不知道这个网卡要先满足哪个条件才能出 REGOUT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晶振和诣振电容更换试下。

这个要用示波器才能准确确定晶振的好坏,你就当坏的先换了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