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拾120g固态短路简单小修

楼主(2022-02-23):
一台dell p25f笔记本上电瞬间掉电。大体检测主板短路,客户同意放店维修。拆机检测,发现不放硬盘就能亮机。确定硬盘问题,拆盘维修发现主供电短路,检测电容短路,换之解决。

网友:
这个还休啊

网友:
修毛线,换一个还赚一点

网友A:
杂牌的有点不耐用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杂牌的有点不耐用哦

众拾固态,主控台湾群联的,存储FLASH是东芝的,缓存是南亚的

网友:
不错下次有机会碰到就先查查

网友:
给客户换新的赚钱,然后不要了再修。直接修没啥意思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