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下大佬

楼主(2022-02-23):
我这个没有这个头子,我烧鸡的话,应该红线接在这个板子的哪里呀……我新手,开机开不开了,要学习,看了很多帖子,没有图纸,这个应该咋接……设备我都买了……无从下手!谁能给我指点迷津

网友:
烧机从哪接线

网友:
你什么机子,什么故障,啥也不说清,就烧机,还不如放到火炉里烧

网友:
教你个简单的办法,维修电源调到头 不管是30v还是60v的,扭到头,保护电流也设置成最大,负极接到usb口的铁片上(gnd),正极在主板上一顿划拉,然后盖白布,抬走~转回正题,你还是找个维修店修吧~别瞎捅咕了

网友:
烧机是给疑似故障部位提供弱低于该部位的正常工作电压的电,局部供电,不扩大故障为前提,不是万能的

网友:
直接装机换主板把

网友:
你可真是个人才。找维修店修吧别瞎折腾了

网友:
这是维修斯视频看多了吗

网友:
先确定短路的地方,再确定短路地方的正常工作电压,如果是公供点短路,要排除上官击穿问题后,才能烧机。烧鸡电压不能超出过正常电压。从短路的地方接正极,负级接地线,电流限制3A

网友:
安全的烧鸡电压1v,不过这电压一般烧不出来热量

网友:
哪里短路烧哪里

网友:
敢于探索,值得表扬

网友:
别瞎搞啊,首先看看是不是短路,不是短路你烧鸭都没用。没经过系统的学习的话还是给专业的人修吧,别把故障扩大了,烧了u烧显卡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

网友:
dell xps 直接飞电源接口拿吧 方便  负极夹usb铁壳不就好了

网友:
真成了烧鸡,烧成死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