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宏基s7 板号12223-1开机电流0.5A,点不亮维修。

楼主(2022-02-23):
宏基s7 板号12223-1开机电流0.5A,不亮机。首先测量各个电感的电压,测量3.3V和5V的时候,发现5V 正常,3.3V不正常,有4.9V。后面的供电当然就都不正常了。这是一个TPS51275芯片pwm芯片。下载电路图。过程分析和测试了好久,直接说结果吧,也算自己做个笔记,下次碰到PWM电路输出电压不对,直接奔主题。4脚的VFB2是电压检测端,当然不能直接用万用表测量。根据电路图,有个两个分压电阻,阻值大小决定pwm输出电压。拆下一个个测量,发现6.8K的PR4111正常,10K的PR4118只有4K多,料板上拆一个更换,开机OK了。

网友:
可能后端短路了

网友:
不是,分压检测电阻坏了,更换后3.3V正常了。

网友:
这两个电阻坏的概率很小

网友:
为什么不能用万能表直接测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  电阻变质

网友:
加分了感谢分享,下次遇到试试看。

网友:
挺细心的,反馈不对,现在都不太喜欢测小细节

网友:
电阻变质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