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11不开机

楼主(2022-02-23):
苹果11重新扣下电池正常开机,息屏几分钟就开不了机,在扣下电池又可以,大师们指点一下什么问题该查哪里。谢谢

网友:
是不是屏幕升压不行

网友:
自动进入深度休眠,无法唤醒,查cpu供电,考虑板底,cpu本身虚焊或者cpu不良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