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sp漏电不充电

楼主(2022-02-23):
6sp故障
漏电,拿到手后漏电100多,可以正常开机,不充电,关机可充电
维修过程
打阻值2端只有22明显拉低了,松香找不到发热点,手摸也摸不出来,最后用最笨的办法谁叫咱理论不懂呢,挨个拆2端上的芯片,找到是2g功放坏了,更换故障解决,继续修不充电,开机不充一般套路先换u2 换了还是不充,打u2底脚阻值发现是3V供电接地了来自电源的,没烧到发热电容,不想换电源于是直接到主供电借电故障解决

网友:
很有用的经验

网友A:
那起跳200?不是漏电吗?

网友:
你这手工相当牛 啊 你拆到第几个  拆到2G功放的?

网友:
这种故障,用上热成像,会事半功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起跳200?不是漏电吗?

你从哪里看到起跳200多

网友(2022-05-14):
借住供电怎么借电压一样就行了吗

网友:
已经有不充电问题了,直接先修不充电的,为什么上来就找漏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