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华为nova7se正常换外屏

楼主(2022-02-23):
求助
华为nova7se
正常换外屏,换好后发现开不了机
亮了logo就关机了,恢复出厂设置试过了
考虑到电池是加密的,还去售后用了原电池测试也是进不去系统,手机之前是重摔把外屏和后盖摔碎了,没有进水
各位大佬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吗?求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排线问题?

网友:
都排除了,单板开机也是一样的

网友A:
电池加密了  原来的电池还在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加密了  原来的电池还在不

原电池在的,而且也去售后让他们重新装一块电池试过也是一样的

网友(2022-03-31):
去了售后直接就让售后搞丫

网友B:
主板问题,电池座下面的电容和电阻需要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问题,电池座下面的电容和电阻需要注意

谢谢,那一块测过了,都是正常的

网友C(2022-05-08):
刚遇到的同样问题
换过屏幕,换过拆机电池都没问题
第二次换屏,拆机就进不了系统了
屏幕 电池都换过试了 就是进不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刚遇到的同样问题
换过屏幕,换过拆机电池都没问题
第二次换屏,拆机就进不了系统了

重新刷程序进去行不行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