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

楼主(2022-02-23):
有没有华硕B250M PLUS的图纸?大神

网友:
华硕点位图

网友:
淘宝好像有图纸

网友:
淘宝好像也没有,cpu没电压  1401的芯片

网友:
测量供电芯片的条件啊

网友:
1401的芯片,2脚en有+3v电压,内存电压正常,cpu上管12v电压,cpu供电电感电压为零,什么原因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