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250M PLUS没有CPU电压

楼主(2022-02-23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查CPU供电部分啊

网友:
没有图纸,CPU大电感0V,

网友:
测其他供电有没有,就只说了这一句,咋回复,

网友:
CPU电感对地阻值20几欧,正常吗?

网友:
CPU上管电压12v

网友:
CPU上管电压12v,对地阻值500,电感对地阻值20几欧,电压0

网友:
1401的芯片,2脚en有+3v电压,内存电压正常,cpu上管12v电压,cpu供电电感电压为零,什么原因呢?

网友:
修好了没?我也有张一样的故障,点位要40,主板才值200,想想还是算了。

网友A(2022-06-30):
摘定没有?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我想说的就是四楼那样说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摘定没有????????????????????

直接卖废品了……!

网友:
修过。拆了VRM芯片的EN控制管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卖废品了…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