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10耳机模式

楼主(2022-02-23):
此维修过程为(永恒数码微信linglym)亲身经历经验分享过程有点长修了1整天请大家耐心看完
华为P10不能打开手电筒 不能拍照 不能唤醒 耳机模式 反应迟钝
客人描述:正常使用过程中损坏
这么多故障 集中到一起有点头大,从耳机模式开始入手吧  拿掉尾插小板故障依旧, 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CA.tmp.jpg此处电感为耳机检测通路电感阻值正常继续往后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CB.tmp.jpg耳机检查ic 更换后故障依旧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DB.tmp.png检查工作条件后没发现问题装机后还是不行 ,后来发现装屏后pp3v3电压没有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DC.tmp.png点位图果然这个pp3v3还通往屏幕了 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DD.tmp.png
查看原理图后发现这个3v3还给指纹供电 果断拆屏file:///C:\Users\vip88\AppData\Local\Temp\ksohtml\wps9DDE.tmp.png幕扣掉指纹测试ok所有故障都解决了 ,由于指纹在改版上所以还更换了盖板
经验总结:由于指纹损坏上面的总线干扰了闪光灯ic和其他一系列芯片,指纹供电干扰了耳机检查ic 多个故障同时发生是大家要联想到一起去考虑

网友:
指纹损坏上面的总线干扰了闪光灯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