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60不触发

楼主(2022-02-23):
插电源有0.012的待机,vccrtc,rtcrst,srtcrst,vccsus3_3,这些都正常,rsmrst测得0.27,应该是正常的吧,又一说触发后才有rsmrst。然后ec的条件也正常,供电3.3,ecrst3.3,ec时钟都正常,pwrbtn#也有跳变,但是ec不发出pwrbtn给南桥,lid#也有3.3。之前刷过ec的bios,也换过ec,现在ecbios的cs#只有0.27,2脚1.5,5脚0v,6脚0v。  现在请教各位老师傅几个问题,一是ecbios如果程序不对的话,是不是各脚的电压也不对。二是待机0.012的电流是不是有点微微短路?三是触发除了以上这些条件还需要什么吗? 谢谢各位,本人小白

网友A:
待机电流正常,RSMRST电压0.27错了,要有3.3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流正常,RSMRST电压0.27错了,要有3.3才行。

那就可能是rsmrst没出来? 再就是,rsmrst#到底怎么说才理解的通,低电平有效,但是基本上都是高电平啊

网友A:
那要用示波器测,你万用表就3.3就行了,没有肯定不开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要用示波器测,你万用表就3.3就行了,没有肯定不开机。

难受啊,怎么整都没有3.3出来,明天放图你帮我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