雷蛇灵刃15精英版2018款高配,插电识别充电但是掉电

楼主(2022-02-23):
起因说来搞笑,收来的机器没有电源,于是拆了转接线搭电测试下机器
刚搭上的一瞬间电流表指针猛的一跳后电压归0,电源保护了
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现象,插着充电器进系统后识别到电源但是不充电,一直掉电

唉,自己搞坏自己修,造孽啊小弟平时都是搞搞二手,也不会修主板,不太懂,如果哪里说错了麻烦各位老师傅们多多指点

拆开机器,先初步检查主板

电源输入

电池连接器附近以及背面的电源管理IC

目测检查后基本确定无明显烧伤等,此时怀疑mos击穿或者电池的电源管理损坏。

这个机器的电池电源IC用的是ISL95520HRZ,不少机器也用的同型号IC,雷蛇的图纸不怎么好找,于是在论坛内找了一下同ic型号的其他机型,照着图纸打了一遍芯片周围,都正常无明显问题

回到主板正面,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池座子边上的管,此时发现不对了

管子型号PSMN3R0-30YL,30V100A,某宝这个管子有货的都要10左右一个,真贵呀
秉承着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的原则,在搜寻了几个料板后,找到个X79寨板的CPU供电管子符合至少30V100A的参数

前段时间做完100WPD充电宝项目剩下的几个管子,刚好用上了,理论上管子换大不换小,换大也换相近参数的,就换了QN3107上去

强迫症,把俩个管子一起换了,旧管子拆下来后用低温锡过一遍主板焊盘,这样好贴点
给边上的网卡座子和电池座子卡个屏蔽罩做好隔热措施后直接换上

擦腚开机,冲了一小会儿充电正常,结束

网友A:
ISL95520HRZ这个管子各位可以去官方下载到规格书,稍微麻烦点,需要注册个账号然后提交申请,我这边是提交后一小时差不多就发送邮件来可以下载了,网上找到的公开资料都是这个ic的简单介绍,不是规格书手册。
顺带把下载链接放这儿了,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下载https://info.renesas.com/prefcen ... b0fb453d66217224888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SL95520HRZ这个管子各位可以去官方下载到规格书,稍微麻烦点,需要注册个账号然后提交申请,我这边是提交 ...

打快打错了,这个是电源IC,论坛内我看了一下都没人分享规格书

网友:
没有 你就发一份上来啊

网友:
小弟平时都是搞搞二手

网友:
什么电脑都不说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,谢谢3楼发了链接

网友:
雷蛇灵刃15精英版2018款高配,标题说的很清楚了啊

网友:
和95522H通用不

网友B:
有个疑问 这里用低温锡后续会不会有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个疑问 这里用低温锡后续会不会有影响

低温锡的话比高温锡软很多,长期冷热交替可能虚焊,我这边在附近看了一下基本不在发热源边上,所以就用了低温锡方便替换,风枪吹的时间比原厂的锡快至少一半打底,还是方便不少的,这种小件我都喜欢用低温锡过一遍换。除此之外只用过中温锡浆给板载内存颗粒植锡过,基本也是没啥返修

网友:
脚位一样,对比图纸定义一样的基本都可以通用,可以试试

网友:
,论坛内我看了一下都没人分享规格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