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T430 板号NZM4H-7 奇怪故障维修求助

楼主(2022-02-24):
今天接到一台老笔记本,ThinkPad T430 板号NZM4H-7,客户说是昨天进了少量水,吹干了,不过还是开不了机,上可调电源无待机电流,拆机后键盘后面有残留的水渍,主板只有读卡器外有进水腐蚀的痕迹,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,通电测公共点无电压,测Q9 G极高电平,测DISCHARGE2无电压
DISCHARGE2电压需要有vcc3sw,但个电压为0V。
vcc3sw是由u101的103脚发出的,查u101的工作条件需要有99脚的VREGIN20,这个电压也没有,
经过测量是保险F5开路,更换些保险,公共电压出来了,但待机电流到0.2A左右几秒后掉电,经检查进水处有一个usb供电芯片发热,先把他吹下来,通电待机电流到0.014A正常了不过几秒后还是掉到0A,经过反复测试这机子居然不装cmos电池通电可以自动开机,进系统也可以,装上cmos电池第一次通电也自动开机能正常进系统,如果不拆cmos电池断电再通电就是待机到0.014A掉到0A。通电掉电前快速测量3V,5V电压都出来,但5m_pwrg,3m_pwrg没出来就掉电了,
修到这里没思路了,请各位大师赐教,为什么不装cmos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,此时的开机原理时序和装cmos电池是的时序有什么不同跳过了那些。

网友:
刷一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一模一样啊 求大神指导啊

网友:
修电路啊,从最上一级逐一往下排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