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神奇的2060s

楼主(2022-02-24):
技嘉2060s三风扇板,散热器伊拉克成色,但pcb成色还不错的。

到手不跑码,gpu直接初始化不成功。

刷bios无果后,因为看到gpu本身有加焊痕迹,于是直接加焊gpu,未果后取下gpu重植。

重植之后能跑码了,代码43+有轻微花屏,跑出来b1报错d40-47整个byte,换了一颗显存故障居然一样。再次取下显存,打显存所有焊盘二极值确定gpu本身焊接良好后,换上第三颗显存,故障依旧。确定供电没问题后,这时我觉得核心应该挂了,于是仍在一边等有机会换核心试试。

一周之后的今天翻出来装好散热(桌面太乱了,到处是散热器螺丝钉啥的)准备收好,插到机器上试了试居然直接进Windows打上了驱动。换独显启动现在毫无问题,tdp能直接拉到285w拷机,3dmark全程核心稳定在2010MHz(没手动超频,只拉了tdp)。

于是把这张卡拉去健身房看看。

因为本人是萌新,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,各位大佬怎么看?虽然各参数(电压频率功耗温度)正常,能跑各种benchmark,但这个核心是不是随时都会挂?

网友A:
好像还是有点问题,同样的核心(1050MHz)显存频率(8012MHz)别的8G显存20系卡都都是100-110w的功耗,这张卡要130w...

感觉需要验证一下主控的反馈...

网友:
是不是哪里有漏电

网友:
供电一直没问题的 所有相都正常

网友:
48小时过去了,45.5MH稳定干活...

可能得打打游戏试试。有时间先拿下来看看供电这块的问题。

网友B:
应该马上挂咸鱼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应该马上挂咸鱼,,,,,,,,,,

那有点不厚道了 不搞好我不会卖的

网友:
那应该还是GPU有问题,冷了就可以了,

网友:
高手楼主,这样搞都能显牛

网友:
可能核心老化不行了

网友:
可能gpu有损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还是有点问题,同样的核心(1050MHz)显存频率(8012MHz)别的8G显存20系卡都都是100-110w的功耗,这张 ...

今天又研究了下,这张技嘉的三风扇和那张索泰的三风扇的PCB差不多的,索泰报100w技嘉报127w,但其实两个卡墙上功耗都是120w左右。。。看来技嘉校准给的诚实,索泰校准比较随便

倒是另一张EVGA的2060s,两风扇,做工用料我嫌弃丐的不行,同样的频率同样的算力,报100w墙上功耗100w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技术好牛了。

网友A:
果然 昨天晚上它挂了

这次变成B0报错了。。准备取下B0打下阻值,顺便加焊一下GPU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果然 昨天晚上它挂了

这次变成B0报错了。。准备取下B0打下阻值,顺便加焊一下GPU。。。

你MATS哪个版本?

网友:
你MATS哪个版本?

网友:
好像用的是400.28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