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灵越15-5577板号DAAM9不充电求救

楼主(2022-02-24):
DELL 灵越15-5577板号DAAM9不充电,单适配器,单电池都可以开机,接电池不充电,公共点正常,
接电池后接适配器的瞬间电压倒流到公共点变成23V,可调电源也是显示23V,不接电池电流0.012,打值无明显短路,隔离管,PQ32,PQ37都换了
PR199和PR191电阻阻值变大也换掉了这两个电阻,

网友A:
应该还是有管短路,吧充电上下管都换了。还有两个隔离管也换了。在有用原装充电器试试

网友B:
23V电压感觉从从充电芯片场管控制极流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23V电压感觉从从充电芯片场管控制极流出

是的,不知道什么原因,接电池PQ33的G和S都是电池电压10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还是有管短路,吧充电上下管都换了。还有两个隔离管也换了。在有用原装充电器试试

管子都换全了

网友C:
接电池PQ33的G和S都是电池电压10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接电池PQ33的G和S都是电池电压10V左右

正常的么?

网友:
电压还有23v的,估计有电阻坏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公共点怎么会23V 是不是隔离保护管子穿了

网友:
先换充电芯片试试

网友:
pr220   pc227  pc228检查一下

网友:
断开pr187看看18脚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