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

楼主(2022-02-24):
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

  大家好:欢迎观看迅维案例分享,今天我们来讨论华为iPhone X的维修思路。

  机器型号:iPhone X

  客户描述:手机不开机

  测试结果:手机不开机,上电开机电流正常

  故障分析:其实这个故障是屏幕不显示,因为主板上电开机电流是正常的,主要还是偏向维修显示部分电路。

  外配故障,一般都先排除外配问题,首先更换一片好的测试屏幕进行测试,如果正常显示,那么就是原机屏幕损坏,如果不能正常显示,那就是主板的故障。这里更坏屏幕之后,故障依旧。那么故障点就是显示电路部分了。

  打开鑫智造软件,找到iPhone X元件标注图,找到屏幕的连接座子。

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

  打开点位图,测量每一个脚位的阻值,按照点位图的阻值数据作为参考。如果实际测量阻值与参考值出入较大,证明该线路相连元件工作异常或者损坏。
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

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

  测量后发现有一组MIPI总线阻值异常,一条300,一条400。这里的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对,但是测量脚位相连的电感另一头,阻值是正常的,所以应该是电感损坏导致的。
iPhone X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

  拔掉损坏的电感,对焊点两头进行短接,故障修复。

相关阅读:
iPhone X手机专题贴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168674-1-1.html

本案例由(迅维技术组赖)提供
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免费检测,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。
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
自助查询,自助下单:http://sz.xw360.com/

网友:
以后维修手机离不开点位图了

网友:
感谢那你的分享

网友:
点位图太有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