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E403N,板号:E403NA REV:2.1

楼主(2022-02-24):
上电电流29,按开关没反应,测量主板3,5v和内存1.36都出来了,细细一想这种板子待机不可能这么大吧?测量了PM_PWRBTN#为0??后在论坛下载了BIOS准备试试(首先感谢安睿联盟001的BIOS),读取过程中发现提示BIOS是空的,随即刷入下载的文件成功亮机,以前遇到这种无故丢文件提示空的都打算换了BIOS芯片防返工(以前遇到过刷上去过了几天又不行了的)但是同样找了8MB的刷入文件却不能亮又找了一个刷不进去。。后来果断放弃。。

亲测OK

网友:
刷了可以好的话得焊cpu

网友:
这款记得bios问题挺多的,以前修过不少

网友A:
遇到几台同类型的刷BIOS 好的

网友:
遇事先干BIOS

网友:
感谢感谢分享,支持一下

网友B:
逻辑推理的化,很难想到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逻辑推理的化,很难想到是BIOS问题

逻辑推理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了吧,应该在ec供电到配置脚位前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几台同类型的刷BIOS 好的

啊哈哈哈。我的又反修了,再读又是空的

网友C:
他这个biso是不是1.8v的 ?我原来刷过  .换新的bios网上买的1.8v的.  刷了网站上的都是不开机的.后来用他原bios刷了就可以了.我想问问是什么问题?也找过说是该过me的.都不行.只能用原bios才可以.  我想问问如果原bios芯片坏了机器就修不了了吗?

网友(2022-03-30):
引用 网友C:
他这个biso是不是1.8v的 ?我原来刷过  .换新的bios网上买的1.8v的.  刷了网站上的都是不开机的.后来用他原 ...

FW字样的是低压的,用809H才能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