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2060s无1.05 V电压求助---承前帖,现修好,分享出来

楼主(2022-02-24):
更换Powero ic 之后,没有好,测量EN信号是高电平,又没有找到同样的板子,实在是没有招数了...........放了几天都不死心,今天拿出来又认真检查了一遍外观,对量了一下上面同样的1.8V线路电阻,确认没有异常。

就放大招换滤波电容,还不好...再换1R0的电感,上电测量1v电压终于出来了,开机点亮进系统,挖矿正常,到此修复。
已经很久没有修到过电感坏的了。。。特此分享出来

网友:
电感坏了,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。

网友A:
电感要坏应该是线圈阻值变大?那之前你打后端二极值应该有异常?

可能不上阻抗分析仪还是很难确定吧。

网友:
电感还能坏的

学习了

网友B:
我去,很少怀疑电感也会坏,用示波器抓的波马

网友:
嗯?电感坏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历害啊!学习了

网友:
一般单独坏电感的非常少

网友D:
电感怎么个坏法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要坏应该是线圈阻值变大?那之前你打后端二极值应该有异常?

可能不上阻抗分析仪还是很难确定吧。

电感没有开路的话,万用表也是没有办法的了,只能出绝招换滤波电容和电感了,因为EN信号是高电平给到了主控IC的,换了主控不好只能出绝招替换大发了,好多年前修过同样的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去,很少怀疑电感也会坏,用示波器抓的波马

电感没有开路的话,万用表也是没有办法的了,示波器也只能在有电压的状态下有用,只能出绝招换滤波电容和电感了,因为EN信号是高电平给到了主控IC的,换了主控不好只能出绝招替换大发了,好多年前修过同样的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历害啊!学习了

如果不是这个板子比较硬,难吹的动,前几天就应该出绝招替换大法搞好了,今天有时间了,必须搞掂它

网友:
楼主量过下管没有,电感坏,下管会不会保护了?

网友:
电感坏 一般是有漏电

网友:
这个没法测量,靠运气吗

网友:
电感坏了测波形?

网友E:
PWM全换,换到电感好了,是这样吗?

网友:
估计就是,电感还没换

网友:
电感电感,牛逼啊这个东西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WM全换,换到电感好了,是这样吗?

拢共就换了1个IC,1个电容,一个电感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电感怎么个坏法?

线圈之间短路,连在一起了,量起来是好的,但它已不是电感了,变成导线了。

网友G:
楼主下面那个是什么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下面那个是什么软件

http://hks.hiveos.farm/挖矿软件

网友H:
电感会单独只坏电感吗。

网友:
又学了一个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感会单独只坏电感吗。

是的,这个1V电压没有mos管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线圈之间短路,连在一起了,量起来是好的,但它已不是电感了,变成导线了。

那岂不是有一瞬间5V PWM信号直接进后端

不过图灵的核心的确挺耐操的 这种不坏也很正常

网友I:
电感就是纯线圈,这怎么就坏了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电感就是纯线圈,这怎么就坏了???

按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绝缘漆包有破损导致短路了,变成了一个小电阻。

网友:
电感内部线圈有漏洞短路。

网友:
我有遇到电感有阻值的

网友(2022-07-24):
也没分析出所以然来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