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万用表使用的问题 大家遇见过么

楼主(2022-02-24):
刚刚新买的优利德万用表怎么一下子不会用了呢 原来旧的用蜂鸣档位很好用 测量通断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有个大概判断值 现在反而 用优利德的没有值了(显示OL) 瞬间傻了 是我不会用还是 这个优利德不适合我 请问下大家 这个表是正常的么 大家用这个表也是这样的么 (用旧的万用表不管测试 电容还是电阻 二极管都有读数值 看图) 优利德的反而没有读数 一直OL.  还有就是   蜂鸣档短接 不归零  看图片0.4 左右  还不如我用十几元钱买的准确??看图 。请教一下大神们 这是怎么回事 谢谢了 希望说的详细一些 在此感谢  这个表是退还是不退呢 。

网友A:
OL.那个图你把红黑笔调换位置试试,或者按下黄色按键切换后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L.那个图你把红黑笔调换位置试试,或者按下黄色按键切换后再试试

在切换就是二极管档了

网友:
红表笔接地

网友:
蜂鸣档都有底数,直接退货

网友:
我也是用的这个牌子的,数值有偏差不知道怎么调好,电池要经常换,脑壳痛

网友B:
还是15B+吧,经济实用

网友:
反过来也试了 也试一样的

网友:
用习惯了福禄克 其他万用表感觉都不习惯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是15B+吧,经济实用

感觉17B+比较好用

网友:
还是以前的好用

网友:
其实工具只有自己适合的最好用

网友:
有谁用过一样的新款 优利德ut890 可以跟我说下 这个确实用不习惯

网友C:
短接不为零,也要考虑表笔线内阻太大了,一看你就是新手,基本测试还有点没搞明白

网友:
按一下黄色按钮

网友:
还是买ut61e+比较好,海鲜市场358一步到位,全功能保护

网友:
胜利的个人觉得也比优利德表好用,好表还是选择福禄克F15B+  17B+都很好

网友D:
凤鸣档测对地阻值你也是第一人了吧?切换到二极管档位啊

网友:
你测量主板阻值的那个画面数字下面,图标是凤鸣档图标,你切换到二极管档位下面会变为二极管图标

网友:
用UT136C+ 好用

网友:
测二极值肯定得用二极管档啊!用蜂鸣只能测通短跑线时才用吧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买到一个坏了,找老板换一台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凤鸣档测对地阻值你也是第一人了吧?切换到二极管档位啊

你仔细看下 旧表新表都是蜂鸣档 结果不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短接不为零,也要考虑表笔线内阻太大了,一看你就是新手,基本测试还有点没搞明白

新的旧的都换了  这个先不管他 你知道测量对地阻止用蜂鸣档 还是二极管档呢 旧表我用蜂鸣档 有参考值 新的没有

网友:
谁用过 胜利的vc890c+ 好用吗 实在不行 换胜利的 用过的告诉我下 福禄克 太贵了

网友:
买福禄克

网友:
买福禄克好用,反应速度快又精准,还是挺耐用的,

网友:
表笔阻值过大
很正常的现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仔细看下 旧表新表都是蜂鸣档 结果不同

你说短接复位有误差我赞同,你要说跟上图一样凤鸣档测阻值测不出阻值说表有问题,万用表表示不会背这个锅,有误差换跟线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新的旧的都换了  这个先不管他 你知道测量对地阻止用蜂鸣档 还是二极管档呢 旧表我用蜂鸣档 有参考值 新 ...

你这个旧的胜利的是二极体档和蜂鸣档是在一起的。
对地阻值就是用二极体档位,蜂鸣档是测试通断的。你的旧表,二极体档和蜂鸣档是在一起的,可以测试出来阻值,要不然旧表什么都测试不出来
VC890D  二极体档和蜂鸣档分开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