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ASUS X542U BIOS

楼主(2022-02-24):
求 ASUS X542U BIOS
版号:X542UQ
贴纸:X542UR
上电:停在0.5A

麻烦合成 原机,另一个是官网下载(容量不一样)。

X542UR-AS.301

网友A:
你试一下这个看看

(4)BIOS ASUS X542UQ X542UQR REV2.0.zip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试一下这个看看

试了,也是不行。 都停在0.5A

网友A:
不是BIOS的问题把?  看一下内存  内存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BIOS的问题把?  看一下内存  内存供电

测电压正常 ,卡在0.5A 搞不懂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