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E40开机黑屏 风扇转几下停 主板不报滴滴声

楼主(2022-02-24):
IBM E40开机黑屏,拆除硬盘和内存,还是这样。开机后,CPU风扇转几下,就停了。屏幕黑屏,刚开机的时候,屏幕会有点亮白,几秒后全熄灭。

自己水平有限,不知道如何维修了,请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用了好几多的老机器了,一直算是稳定,这次空放了几个月开机就不行了,机器价值虽不大,但是还是希望有办法修好。

网友:
显卡!别问我为什么知道,我不会告诉你是这个机器的通病的

网友A:
你如果有风枪就对准显卡芯片来一下试试,其实这机器的散热器不导热也是一大通病

网友:
E40不是干显卡嘛一般,通病来的

网友:
直接干显卡

网友B:
具体咋干,风枪吹吗,还是咋弄,我是小白,请指教。

网友:
别动不动就让别人干显卡 听我的 干显卡

网友:
别动不动就让别人干显卡,不是误导人吗,听我的:干显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具体咋干,风枪吹吗,还是咋弄,我是小白,请指教。

风枪你估计吹不好,bga可靠点

网友:
风枪拿起直接干就是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风枪你估计吹不好,bga可靠点

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,只是公司IT,二把刀,用电风吹可以吧,吹的时候有啥注意事项?

BGA我不行,外行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不是专业维修人员,只是公司IT,二把刀,用电风吹可以吧,吹的时候有啥注意事项?

BGA我不行,外行。

电吹风不行,温度达不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吹风不行,温度达不到

风枪吹的目的是清灰,还是啥的,有啥注意事项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吹风不行,温度达不到

是通过风枪把引脚的虚焊,弄结实,是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如果有风枪就对准显卡芯片来一下试试,其实这机器的散热器不导热也是一大通病

用电烙铁,把显卡芯片引脚怼一遍可以吗?我这里没风枪。

网友:
这是开机掉电吧

网友:
是的,开机黑屏,主板不报警,屏幕闪一下变灭了。CPU风扇转一下就灭了。

硬盘,内存条已经去了,还是这样。

网友:
找个维修的给你弄吧!